谁有秒招 如何补金手指 和内存接口 的针,方法

楼主(2019-04-01):
如下面,有些补金手指,后补得不太正,不稳定,但能用,还有内存接口针都弄没有了, 如何补,有没有秒招,后面搞了很久想一个办法把一个座子弄好了,另一个座子的针太多有问题,不亮机,一直报警,

网友:
清理干净,内存上飞一根线到主板

网友(点评):
我自已用的就是这样做,没毛病.

网友:
从旧内存上拆一个金手指条下来,沾上飞线

网友:
可以补,你刮别的坏的内存那个金手指出来然后焊上去后再用502粘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