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LX3主板维修

楼主(2019-04-01):
接到一片华硕P5G41T-MLX3主板,可以触发开机但不能正常启动显示画面 开机检测RTCV正常,南桥1.2V正常,内存1.5V正常,没有CPU供电电压,板的CPU供电驱动用的是ASP0905C ,检测EN1.2V正常
查找周边元件没有异常,检测场管和输出端没有短路,找到了个芯片ASP0905B,查找了下参数发现和ASP0905C完全相同,于是直接代换上机测试CPU供电正常了,系统正常进入开机画面
把板的BIOS备份了下来,大家有需要就放心的下吧P5G41T-MLX3  REV:2.00

P5G41T-MLX3 REV2.00.rar

P5G41T-MLX3 REV:2.00

网友:
居然换芯片好了的,目测那些电阻的问题多点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