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B150m pro-vd 没集显供电 求救

楼主(2019-04-01):
V星B150m pro-vd 没出集显供电  求救    本来是烧CPU上管的  现在修到有CPU供电了  不装内存会报警  装内存 跑到62就卡住了  就没集显供电 CPU供电芯片换过  一样  加独立显卡也没显示  BIOS已经刷了  老样子   不知道怎么查了  CPU供电芯片RT3606BC   大神出来聊会

网友A:
不用管集显先?哪里短路就找哪里,cpu换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管集显先?哪里短路就找哪里,cpu换了没

换了两个CPU了  还是没显示

网友A:
换的什么u?换了以后码是什么?上下管换了,有没有副控芯片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的什么u?换了以后码是什么?上下管换了,有没有副控芯片的

G3930跑到62闪两下就停了   装I5 7500的CPU 跑到55 就跳到08 CPU等一直在狂闪 RT9624A辅控芯片跟CPU供电的交换试了  一样没集显供电 CPU内存装到其他板是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的什么u?换了以后码是什么?上下管换了,有没有副控芯片的

还有一个就是  待机跑马卡就亮00了  不知道什么情况  肯定是一通病  三块板一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个就是  待机跑马卡就亮00了  不知道什么情况  肯定是一通病  三块板一样的问题

你意思是其他没短路的也是这样?你是拿的什么板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G3930跑到62闪两下就停了   装I5 7500的CPU 跑到55 就跳到08 CPU等一直在狂闪 RT9624A辅控芯片跟CPU供电的 ...

原来的是什么u?如果原来6代的你拿7代的可能要更新程序,再有可以查查桥旁边那个1.05v

网友:
你的修好没?我这里有几块都是这个情况,图纸又找不到,有图纸分享一下吧!

网友:
我的搞定了,是43脚的一个电阻变质!换了就好了!

网友:
这个电压好像很低,我这个昨天修好的没有装独显不知算不算有集显电压:

网友B:
挑CPU的  换他原来的CPU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挑CPU的  换他原来的CPU就可以了

来张图验证一下我的与你的差别是多大,我的这个准不准???

网友(2019-05-12):
V星的主板 BIOS 出问题的很多    看看 代码62 是卡在哪里了?   有可能还没有到  集成显卡开启的部分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问题,最后也是没有修好

网友(2019-08-09):
我也碰到一样的问题,43脚的那个电阻的阻值也确实变小了,问题是换了还是故障依旧。现在43脚的电阻的阻值是正常了,可是集显供电还是没出。RT9624A换了,BIOS刷了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