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p显示阻值全正常不显示

楼主(2019-04-01):
进水后顾客使用过,现在开机正常不显示显示坐子阻值全部正常。求助

网友:
扣屏测一下电压

网友:
打值正常测电压

网友:
阻值正常查一下供电

网友:
阻值正常只能说明没有小件短路。

网友:
装屏测+-5.7

网友:
绿滤波电感查一下

网友:
mipi滤波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