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B545 la-8502p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了

楼主(2019-04-01):
前天同行一个B545 la-8502p的一体机,开关转一下就停了,要把电源插头拔出一次再插上,开机风扇又转一下,再按开关键,就不动了,再拔插电电源插头才可以转一下,拆出主板,待机芯片为8205,长按电源键,测得有待机3V与5V,开机键一松,就没有3 5V了,LDO也有没有电,看到EC为9012QF,测得9 22 33 96 111 125  67都为3,3V,33脚的复位也3.3V,怀疑是EC坏了,发了一个带程序的装上,故障一样,南桥的晶体用示波器测得有波形,现在不知哪有问题了,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电源IC 8205也换过,现在头大~~~~~~~~~

网友:
把AMD吹一下吧,把AMD吹一下吧把AMD吹一下吧  你这是掉电的现像

网友:
二级电压有短路?

网友:
二级电压的3v与5v,我直接导线短路了,现象一样,可排除!

网友:
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AMD的桥容易出问题,建议查下,晶振有波型不代表桥就是好的。

网友A:
不能二次加电,一般都是有短路,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二次加电,一般都是有短路,保护了

二级电压的两个管子我拆掉了,还是一样,长按开机键就有3 5V,手一松就没有了

网友:
一体机。我一般先换电源测试。专门做了一个转接电源的头子。测试用。

网友:
感觉还是3 5V后级电路有问题导致不能二次开机的,也可以先换个电源测试下

网友:
拔掉硬盘的连接主板那头的线,再不行就换个电源,电源太容易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