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4400S触发掉电

楼主(2019-04-01):
联想M4400S触发掉电,刷了BIOS可以了,但是开机很慢。要10秒左右才亮屏

网友:
me版本不对,查看原始BIOS,me版本号改me

网友:
10秒开机不慢了,我台式开机30秒!!!

网友:
你这款   有两个BIOS吧    BIOS故障的话    只要刷  4M的那个    8M的是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