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5LD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9-04-01):
主板待机0.007 待机5V 3V 正常,没有待机1.0VS。。。

测1.0VS 的芯片 供电正常,但是没有EN信号。。
反推到EC ,测EC的供电 RST 均正常 ACIN  LID 均高电平。

测待机的PG信号为0V   EC没有发出3VUS_ON 信号去到待机1.0V 的芯片。

按下开关却有高低高跳变。 PWRBTN 为3V高电平不跳变。
怀疑桥方面的待机不正常。

重头追查RTC电路发现RTC_RST 不正常。。。
连接到一个电容C2234 。拆除后自动上电,
但是为0.4A 电流,。。。。不显示,不跑码
刷写BIOS无果
想到应该是电容没装,于是装个电容上去后电流0.5A跳变几次后显示。

 会员1454318100鑫豆2024-7-6 16:47
 会员1206190100鑫豆2024-3-20 15:05
 会员314791100鑫豆2023-11-10 19:31
 会员1229091100鑫豆2023-10-10 12:53

网友:
我有一台X555LD 不加电的 修了好几天了。。看了楼主的帖子 明天再修一修。

网友:
1.0VS是谁供电

网友:
是哪个电容没装?RTCRST#电容不装应该不影响吧!

网友:
如果这个是谐振电容就一定要装了!

网友:
这个  通过电容延迟复位。

网友:
倒底是老司机,修机就是溜,,,。

网友:
应该不是对d电容吧

网友:
延时作用

网友:
1.0v是哪边的?以前研究过这款独显改集显

网友:
老司机啊

网友A:
这个是什么电容,对地吗。楼主说下呗

网友:
我刚修好一台x556u,弄了一天搞定。现在的电脑太麻烦了,集成度太高。

网友:
要看什么电容了。 晶体的 不装,会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什么电容,对地吗。楼主说下呗

延时电路啊。电容电压突变。直连

网友:
华硕的笔记本只有点位图呀,很烦华硕的

网友:
请教几个问题:
1. +1.0V是否是+1.05VSUS?
2. EC应该在待机复位正常后就发出3VSUS_ON,需要桥参与?

网友:
这电容是出厂就没装的还是人为去掉的啊?出厂没装应该就算设计老化缺陷了

网友:
华硕RTC 问题的话 ,一般很明显,一般都是 按开机键后。电流有微微提升,开机指示灯可能亮起。这种情况一般就可以判断为 EC 信号正常 。桥对EC 发出的信号没有回应,重点检查RCT电路。当然你的可调电源精度太低就看不出来我用的是5位数显。对电流变化很明显。这个我应该发过类似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