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 A83求助

楼主(2019-04-01):
一部A83,拆显示再装回去就不开机了,现在开机显示没电,充电有显示在充,就是冲不到

网友A:
注意芯片周边是否因为手工不当出现其他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注意芯片周边是否因为手工不当出现其他问题

当时主板没有拿下,只是拆了电池和显示屏,已经排除电池和屏幕问题

网友:
座子周边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