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A开机15秒问题

楼主(2019-04-01):
原本开机15秒,想想可能是华硕通病了,测了各组USB OC#都没有3.3V电压,然后测472的5V电压,居然一组5V都没有(小白,在这之前拿了一块好的P5P43T试了试手,都没问题),然后无意间看到一个电阻氧化好像还挺严重的,用表笔拨了几下,继续查问题,万般无奈之下上电试试,居然开出来了,莫非是这个电阻的问题,还是哪有虚焊?

网友:
装回机箱里又不行了。。。
大佬在哪里???

网友:
这种检测电路你直接改掉就可以啦

网友:
直接更换电阻。。。。。。。。。。。。。。。

网友:
电阻换了试试先    应该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