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84S用段时间时间自动关机。。换过CPU铜管

楼主(2019-04-01):
A84S用段时间时间自动关机。。换过CPU铜管。。。刷过BIOS

网友:
什么芯片组的,关机时间固定吗?

网友:
温度高吗,温控电路和CPU供电电路也要查下

网友:
温度啊,温控电路啊,cpu滤波啊,查啊!一楼问你关机时间是不是固定的啊

网友:
对,首先看关机时间是不是固定的还是随机的,一般都是温控电路、CPU供电、3 5V电路要逐一排查下

网友:
把温控拆了看下

网友:
这样发帖除了刷分还有意义嘛

网友:
看是不是温度高引起的撒,............................

网友:
温控电路查过了吗  找找温控  不少是温控问题

网友:
可以断开温控电路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