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866II Plus问题

楼主(2019-04-01):
大侠们,
TL866II Plus可以用来在线烧录液晶显示器的驱动板吗?如果可以,怎么连接驱动板的VGA口或HDMI口?
液晶显示器

网友:
我用的是cs版本的不支持在线刷写,估计plus也不支持在线液晶,在线液晶使用FT2232方案即可,还是usb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