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7p 无服务 有串号 有基带

楼主(2019-04-02):
正常使用7p   突然无服务  不出运营商  拨号指令能出串号  调制解调器固件也有    大小中频换过    基带电源测量电压都正常 所以没换
请教各位 还可能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虚焊吧,具体的拆下来才能看到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天线开关试一试

网友:
可能接收电路上的问题,

网友:
非常实。用非常感谢。 非常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