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华硕电脑飞行堡垒

楼主(2019-04-02):
用华硕自带的Windows10 没什么问题,就是有点卡,换了固态硬盘,装的是indows7系统。
   问题来了,键盘切换输入法不好始,按CTRL加SHIFT键没反应,然后看了一下输入法设置键,
没什么问题,是默认的按CTRL加SHIFT键,然后有ghostWindows10 系统,问题还是以一样。
是不是键盘坏了、、、、谁有好的解决方法,请告知,谢谢

网友:
不兼容WIN7系统吧

网友:
这款机不支持win7

网友:
这款WIN7不支持的..........................

网友:
要装原版系统

网友:
ctrl加空格

网友:
8代以上的cpu都不支持win7了   下载这里的系统试试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IKUc4WkKLnYyKTJZAsvV1w 提取码:h7ou

网友:
换个输入法看看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