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贴片元件是什么?在联想一体机电源里的

楼主(2019-04-02):
看看图片,有两个元件的颜色变了,一个是贴片电容,另一个是白色的贴片元件,但没有标称是什么元件。
测量旁边白色的二极档值很大,不导通的。但在另一个笔记本板子上找到这白色元件,是标F的,测二极档值是0导通的,估计是贴片保险电阻。

红圈里的就是变色元件。

网友:
标F是保险,这人没有标的,是不能断定的,其实只要你懂一点电路常识,不难推理出来它是什么的,无非是保险跟电容两样,如果 是电容,那么它的一端就是接地的,这么大的电容,肯定是滤波的,如果没有一端接地,那么就可能 是保险

网友:
这人没有标的,是不能断定的,其实只要你懂一点电路常识,

网友A:
没有标识,不好说,看样子更像贴片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标识,不好说,看样子更像贴片电容..............

我也觉得是电容,但手头上没有这种电容,也不知道怎样代换呢

网友:
没有标识,不好说,看样子更像贴片电容

网友B:
这是个电感吧?有这样的电感啊,影驰780的板子就有三颗这玩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个电感吧?有这样的电感啊,影驰780的板子就有三颗这玩意

如果是电感,两端导通的,圈外也有个白色的贴片元件一模一样的,也是不导通的啊。

网友C:
1看厚度是电阻,一般情况下,贴片电容和电感是要比电阻厚的,

2拆下来再电路分析,每一边对地阻值是多少,太小的一边就是有问题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1看厚度是电阻,一般情况下,贴片电容和电感是要比电阻厚的,

2拆下来再电路分析,每一边对地阻值是多少 ...

这么一说,确实比旁边的贴片电容扁一些,反而更像贴片电阻的厚度了。在万能某商城也找不到白色的贴片电容的图片,只有一家标的是‘’陶瓷白  NPO材质‘’的描述。

但是刚在一个高端的海盗船电源里找到一个白色的贴片元件,标称是C,比较了一下,海盗船标称C的白色贴片电容比联想一体机的还要高一些。

结合坛友的信息,白色贴片元件,有电感,电阻,电容和F四种,如果没有标称,只能根据电路分析来判断了。

上图中的白色元件,是接在场管的两只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