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85-plus r2.0关机变重启

楼主(2019-04-02):
华硕b85-plus大板
关了机就自动重启
网卡声音一切正常
bios刷写过

网友:
对,查一下唤醒信号,上次也是被这个信号坑哭了,查查上啦电阻

网友:
只有搞个点位研究下了

谢谢大家

网友:
修好了WAKE#   上拉排组问题    就在南桥散热器下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