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代桥SR2C4

楼主(2019-04-02):
买的6代桥SR2C4和原版比较了一下,发现在003和SR2C4之间多了QJHT4个字母,有朋友换过这种版本吗?能用吗?

网友:
003都像后刻的

网友:
看着都想后刻上去的。。。。。。

网友:
估计能替换............................

网友A:
可以换,。我换过了。能好...........

网友B:
估计只有 QJHT 是真的。其它都是后刻录的。

网友:
刻的不专业,最起码加点漆

网友:
现在是很怕换桥了  不知道买的东西是不是好的

网友:
上面的字应该不是后来刻的,应该是出厂刻的。芯片很新,球是原球,没有上过机的。据说是工程版的。不知道能不能用啊?有用过这种芯片的朋友发表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换,。我换过了。能好...........

谢谢回复,也是这种版本的吗?。。。。。。。。

网友:
现在华强北潮汕人垄断了电脑芯片,拿那些工厂测试样板芯片激光刻字来冒充,这些还起码是全新的,最怕就是买到汕头那种翻新的垃圾货。。。。。。

网友:
一定要原型号换,换了桥还要刷bios不然开机很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只有 QJHT 是真的。其它都是后刻录的。

恩 说的很对

网友:
这个桥老师炸

网友:
上机试过了 ,确定能用的。ME正常的。

网友:
这个我一般是先换了再说。。谢谢分享了

网友:
上次一切正常,此类芯片可放心使用。这种芯片目前来说应该是最可靠的了。

网友:
ES版本的桥,用是能用,后面刻的字属于锦上添花,卖芯片的怕没这个型号别人不买

网友:
6代的南桥 换了之后要刷bios
如果刷了之后不出cpu供电 就要接着换桥
我上次连续换了三个才好

网友:
这种应该是测试版的,可以用的。。。

网友:
桥都可以造假吗

网友:
哪里买的,分享下。换过N次就有一次是全新的,其他都是翻新的。上机全废

网友:
应该是不同一批次的产品把,型号一样可以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