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4LY 不触发,通病秒杀!!!

楼主(2019-04-02):
客户送来一台华硕K54LY  不触发,迅速拆机,插电,待机电流正常,3v 5v都有
那万用表划了下开关接口触发正常,于是想都不用想是开关问题了
开关线都正常,发现开关上有个3角的管子,不知道是什么,量了下也都正常,直接果断给它拆了,触发正常,(修过至少3台了这个机器是这个管子问题!)

没有什么技术含量,送给小白吧!
还有这个机器的bios也爱出问题,我就没备份,论坛上一大堆。

网友:
这个就是lid信号的,通病的

网友:
这个管子是lid-sw信号 俗称休眠信号 此信号为低不触发

网友:
这个就是霍尔开关,有些机器不触发,有些机器暗屏

网友:
休眠管坏了还是补上去毕竟好吧。碰到比较挑的又得拆开补上去

网友:
这个是休眠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