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750DP 检测不到电池(未检测到电池)

楼主(2019-04-02):
X750DP 提示未检测到电池。可是把电源与电池一起装上电池是可以充电的,但是单用电池不开机只能插电源然后把电源拔掉电池可以续航,但是系统与PE里面都是未检测到电池。有人见过这种情况没。。。。。充电芯片已经换了。。。给点方法

网友:
以前遇见过  ,华硕保护隔离的场馆短路 也可以导致这个问题  因为短路以后电池电压串到ACIN 而ACIN 低压保护就不开机了 不要查 重过放电了

网友A:
图中的螺丝孔打好,看下点位是不是BAT_IN#的信号,可以充电说明电池是好的,问题出在电池的检测电路重点查BAT_IN#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中的螺丝孔打好,看下点位是不是BAT_IN#的信号,可以充电说明电池是好的,问题出在电池的检测电路重点查B ...

如果是这个样的话 那么怎么解释拔了电源之后可以续航呢

网友:
刷刷BIOS,现在电池充电芯片也和EC有数据交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这个样的话 那么怎么解释拔了电源之后可以续航呢

不是用电池不开机吗,BATT_IN电池插入你不查?还有SMB总线

网友:
果是这个样的话 那么怎么解释拔了电源之后可以续航呢

网友:
这个机器给i2c提供上拉的电阻爱坏哦

网友C:
能充放电,就说明工作正常了,你更换了充电芯片一样故障,接下来该考虑几点,
1,系统的电源管理驱动没装会导致类似问题
2,EC到充电芯片之间的线路出问题
3,BIOS或者EC出了问题
4,DATA / CLK 这两根SMB总线出问题5,电池本身问题

网友D:
电池检测就一组线,一棵上拉电阻3.3V,有的在来个串阻有的有下拉直接就进EC了。

网友E:
这个好像有个按键,接上那个板就行了

网友F:
电池换了吗                             淘宝上有的电池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池换了吗                             淘宝上有的电池坏的                                            ...

电池换过了。。。。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好像有个按键,接上那个板就行了

哪个按键?接上哪个板。。。???

网友G:
裸板只接电池有公共点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池检测就一组线,一棵上拉电阻3.3V,有的在来个串阻有的有下拉直接就进EC了。

今天又测试了一下,发现把电池插在主板上面开关上面有3.3V,拔掉之后就没有了,这说明主板已经检测到电池的存在,但是就是不开机。。。只能把电源插上才能开机,然后拔掉电源电池就可以续航,然后关机之后电池冲几分钟就不冲电了。。。。。。。。。这问题把我搞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充放电,就说明工作正常了,你更换了充电芯片一样故障,接下来该考虑几点,
1,系统的电源管理驱动没装 ...

今天又测试了一下,发现把电池插在主板上面开关上面有3.3V,拔掉之后就没有了,这说明主板已经检测到电池的存在,但是就是不开机。。。只能把电源插上才能开机,然后拔掉电源电池就可以续航,然后关机之后电池冲几分钟就不冲电了。。。。。。。。。这问题把我搞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中的螺丝孔打好,看下点位是不是BAT_IN#的信号,可以充电说明电池是好的,问题出在电池的检测电路重点查B ...

今天又测试了一下,发现把电池插在主板上面开关上面有3.3V,拔掉之后就没有了,这说明主板已经检测到电池的存在,但是就是不开机。。。只能把电源插上才能开机,然后拔掉电源电池就可以续航,然后关机之后电池冲几分钟就不冲电了。。。。。。。。。这问题把我搞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裸板只接电池有公共点不?

有。。。电都有。。。。就是不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H:
今天又测试了一下,发现把电池插在主板上面开关上面有3.3V,拔掉之后就没有了,这说明主板已经检测到电池 ...

看看电池电池接口的接地线 有没接到公共地
我好像有点印象,看你照片,之前好像修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