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S3 报错2100 不识别机械硬盘是什么鬼

楼主(2019-04-02):
Thinkpad S3 报错2100   不识别机械硬盘,但能正常识别固态硬盘并进系统,是什么鬼。所有的机械硬盘都不识别所有的固态硬盘都能识别进系统。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可能是BIOS里面设置问题 我台板也遇到过

网友:
一般都是BIOS问题,放个电有的就会好

网友:
BIOS吧  刷了试试先 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会不会是硬盘供电问题?补字一把

网友:
看一下两种硬盘的电流吧,再测一下电压

网友:
感谢各位!    BIOS 刷过了没用,网上搜了下IBM 机器出现这种故障的还真是不少。

网友:
看一下电流,电流正常然后在看看是不是软件问题

网友(2019-09-17):
固态硬盘不识别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31243-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