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5-5548报警,怎么维修?

楼主(2019-04-02):
戴尔型号:15-5548
戴尔机子现在的反应为电压上不去,反复重启,有时候还报警。
怎么维修,求帮助

网友:
看下是报几声嘛..看下是不是BIOS引起的或者是内存条

网友A:
DELL好像是7声显卡8声桥,我也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LL好像是7声显卡8声桥,我也忘了

一直在响,开关还关不了,只有拔电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