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S 不显求助

楼主(2019-04-02):
一台 XPS  9550     板号LA-C361P,    故障为开机电流到1.2左右     有跳变      屏幕没显示       测主板   有读内存      出了集显供电     屏供电也出了   刷了BIOS     官网合成的  刷完还是一样       之前在我手里 亮过一次机,只亮过一次,再开机就不显了        开机后按键盘大小写没反应        外接没试    HDMI的

测 EDP_HPD_S  这根信号     不接屏  无电压      接屏后有2.4V       EDP信号没测到波形       屏供电有

此机是双显     断开独显供电电感之后一样

之前有碰到过一款戴尔高端机  型号忘了     不接屏幕的话   大小写就是不亮的    这个不知道是不是也这样      有没有修过的兄弟,,,告知一下

开机  不报警     也不闪灯

不插内存 电流无跳变       不出集显供电   有闪灯

这是六代 SR2C4南桥      板载I7的CPU

我猜测会不会是屏幕的问题    这种屏也没的换

网友:
试一下外接,能显示就只有是显卡和屏的问题了

网友A:
楼主这机器是不是我修过啊?有时显但不了系统,加焊过显卡,这机器很烫显卡坏的可能很大。我上次修的时候是同行接的地市同行的转手次数太多,不好报价格。所以没敢换显卡。估计换了就能好。

网友A:
可以肯定的话不上屏的问题,插个USB键盘上去不接屏有原装适配器开机看看能不能开关小键盘,如果能换屏如果不能换显卡。

网友:
就是哥修的那台啊,CPU贴纸粘的小条双面胶

网友A:
换显卡吧!这机器地市发南昌来修的,同行的同行。报不到380不要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机器是不是我修过啊?有时显但不了系统,加焊过显卡,这机器很烫显卡坏的可能很大。我上次修的时候是 ...

              可以啊   老哥           但这是双显       去掉独立显卡供电能显的     这个我确认的      之前改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显卡吧!这机器地市发南昌来修的,同行的同行。报不到380不要搞。

      这个显卡应该你已经重植过了吧      南桥挑了胶   没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肯定的话不上屏的问题,插个USB键盘上去不接屏有原装适配器开机看看能不能开关小键盘,如果能换屏如果 ...

碰到过一款戴尔的高端机     不接屏幕  外接键盘大小写没反应

网友:
把原机的刷回去试试,开机多等一会,会重启几次才能亮,DELL新机放过电都会重启3次以上才会亮

网友:
不接内屏或坏不显,外接也不显的,

网友:
修好了没有?这机器真的是我修过的。显卡我有就是报不起价格没有搞。

网友:
DELL 有的机子不接屏,外接不显。而且键盘大小灯也不会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