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NM-A141不亮0.25A

楼主(2019-04-02):
版号
根据HM6/7的时序还是很好修的,插可调电源开机电流只有0.25A左右,明显的缺供电。
不过想说的,折腾人。拆机又好了,装机用一天又出现这个情况。
不过最后还是找到了问题所在,
不亮的时候只有内存供电,显卡供电出现。
查没有VCCSA电压,查条件发现是没有EN,EN来自于+V1.05S_VCCP_PWRGOOD ,而+V1.05S_VCCP_PWRGOOD来自于PU10的PG。
最后查到+1.05VS_VCCPP没有出现导致51219没有输出PG
查条件全部正常,最后更换51219,再测试+1.05VS_VCCPP电压已经输出,PG正常,全板供电正常。
维修结束。

网友:
论坛就有啊          你自己下载啊

网友:
那里的机器是装上测的吗?,装上怎么测

网友A:
嗯管家供电,修的可以啊,不换芯片也可飞线拉别的PG过去作为开启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管家供电,修的可以啊,不换芯片也可飞线拉别的PG过去作为开启信号。

他这个是电压没出全少的PG.................

网友:
高手帮忙分析下我的为什么不出这个电压1D05V_PWR 宏碁v5-471 板号:HUSK MB 11309-2触发到0.28掉电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93226-1-1.html (出处: 迅维网)

网友:
简单粗暴解决问题,图太小了,没看出来什么原理,不过管用才是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