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代工清华同方H81M-CT开机不显示,反复重启。

楼主(2019-04-02):
      华硕代工清华同方H81M-CT开机不显示,反复重启。就先简单再复杂的思路先刷BIOS,到论坛下载,刷了好几个,论坛上的BIOS什么症状都有,不跑马等等,最后终于有个有用的,刷上清华同方标志出了,但是这个BIOS居然有BIOS密码,还是不行,最后终于找到一个刷上就显示正常,也能进BIOS设置了。这样我还以为就维修结束了。     但是。。。。。。。。。因为是同行拿过来的,只是单主板。同行拿走后,第二天又拿过来,整机拿过来,说进不来系统,重新安装系统也不行。试机确实是这样,只有到启动win那个界面就卡住,按回车键马上就重新启动。就叫同行机子留下,一开始只是以为会不会系统或者硬盘,重新安装系统,不行,换硬盘也不行。进PE系统也进不去。最后查到居然是内存的问题,换根内存,一切OK了。这下才是维修结束。附上好的BIOS

网友:
什么情况就会发生的

网友:
真是一波三折啊,感谢分享!!!

网友:
有时候遇到这些问题好烦的,一天遇到几台就头大了

网友(2019-08-19):
呵呵 华硕的BIOS 问题多了  但是内存出问题的 还不怎么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