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R-5521报警求助

楼主(2019-04-02):
DELL 15R-5521报警求助,看论坛说要刷BIOS,可这板有两个BIOS,刷哪一个呢?

网友:
几声报警啊?说清楚

网友:
几声报警啊?说清楚,不然没法帮你

网友:
刷南桥BIOS试试吧

网友:
几声报警啊?说清楚,不然没法帮你。

网友:
你怀疑BIOS可以刷下试试  不就2个芯片啊   (建议刷桥的)

网友:
一般都是刷主BIOS,还不行两个都刷下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