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Z77主板待机桥发热

楼主(2019-04-02):
主板待机状态3vSB正常。打usb阻值500多也是正常。是不是可以确定桥挂了?如果不确定的话还需要测量哪些地方?

网友A:
先确定是不是上电了?不是就是桥的问题

网友:
估计是桥的问题多

网友:
待机测量 rsmrst#,这个信号是待机电压好信号,由io发给南桥的

网友:
这种古董级别的 现在修的少了

网友:
不上电就发烫,桥坏的可能性大,至少我碰到的每次都是这样。。

网友B:
测量USB2.0数据线的对地值,是不是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量USB2.0数据线的对地值,是不是短路                                                                 ...

这个已经说明了,500多。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确定是不是上电了?不是就是桥的问题

待机状态,开电源,没有短接开关的状态下

网友:
那是不是自动上电了呢?确定问题就干

网友:
嗯   这个的话先看条件吧

网友:
桥应该是有问题,我这里z77 h81都修到很多桥坏的

网友:
直接换桥吧

网友:
这问题很明显啊

网友:
换个桥试试

网友:
修好没有啊

网友:
如果在待机不通电的情况下 都发热 毫不犹豫 肯定是桥挂了

网友:
在台式机主板的眼里  很少出现外围元件短路影响桥发热这种情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