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DELL Vostro 3360 BIOS 板号DA0V07MBAD1

楼主(2019-04-02):
DELL Vostro 3360 BIOS 板号是:DA0V07MBAD1
原故障是放内存开机掉电,不放内存有报警声。在某宝买了个原厂的刷OK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92542-1-1.html

网友:
刷BIOS 都是先用风枪从主板上把BIOS取下来 然后再焊接到编程器 读写么?   里面BIOS需要改动么?

网友:
维修一般都是拆芯片下来刷写的,现在都用RT809这个读写挺好用。工厂方式不一样

网友(2022-11-01):
卡开机画面,刷了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