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780时序问题请教

楼主(2019-04-02):
RS780主板,没有CPU供电和显卡供电。 现在不清楚是先出显卡供电还是先出CPU供电。 哪位高人指点一下呀

网友:
别人答你你都不回复的,谁愿意答你

网友:
780的换板吧

网友:
                 当然是先出CPU供电的

网友:
AMD的是先出CPU供电   后面才有桥的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