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通病加电无反应

楼主(2019-04-02):
联想b460待机芯片16脚连接的c495电容烧了。请问这个电容是多大的?封装是什么样的?怎么修?

网友:
论坛一堆,这电容不要都可以

网友:
不是专业维修最好到专业维修哪里去搞 免的扩大故障

网友:
这个电容不需要没事 19V供电的 没有供电直接拉个过来

网友:
你什么都不会,只会这样拆,只会把故障扩大 ,还是拿到专业维修那中

网友:
扩大故障之后有可能到专业维修点都修不好了

网友:
修好也需付出更大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