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CL 65A730U液晶电视不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19-04-02):
TCL 65A730U液晶电视不开机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TCL 65A730U

  机芯:T968A

  故障现像:液晶电视不开机

维修与分析:

  主板通电测试发现 DDR 1.5V 没有供电,用万用表测量对地也没有发现对地短路,更换UDI1后故障依旧。

  仔细查看图纸发现此电压是受CPU控制,UDI1电源芯片第6脚受CPU控制,此电压异常按着PCB布板查找发现PCB过孔不良导致信号未送到芯片导致UDI1不输出,造成工作异常,连接后通电,至此,TCL 65A730U液晶电视不开机故障排除。

网友:
过孔不良这么多年我只遇到过两例,还是CRT电视的数字版

网友:
看了你的帖子,我都想转行修电视了

网友:
谢谢楼主                 现在电视和电脑相似了

网友:
由于过孔在制造加工过程中的缺陷少见哟。

网友(2019-06-13):
思路清晰好技术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