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42-80死机没有过蓝屏

楼主(2019-04-02):
型号如题,发现看视频一般2、3个小时肯定会死机,直接卡死在那里,键盘鼠标没反应,只能强制关机。不播放视频使用时间会长一些,但是一样死机。WIN10系统装过几次,装完测试一样,所以肯定不是系统的问题。换硬盘测试一样死机,还上固态试过,死机。怀疑是板载内存或主板的问题,现在发现左侧是两个USB3。0的口,不管是进系统 还是在开机时引导,不知道为什么只有一个能用,之前都正常两个都可用,不知道跟这有关系没有,是不是主板的问题。I5的CPU,哪位大侠有屏蔽板载内存的BIOS文件我想试一下,或者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问题,能测试的就剩下主板了谢谢!!

网友:
死机这种问题确实不好修,CPU出问问题也有可能

网友:
那是没办法了吗,USB口只有一个能用是什么问题,不会是主板的事吧

网友A:
这机器最不好修动了可能就不亮了,补焊一下板载内存在试试顺便量下不能用的USB接口看看是不是C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最不好修动了可能就不亮了,补焊一下板载内存在试试顺便量下不能用的USB接口看看是不是CPU,,,,:f ...

不会量啊,看来只能凑合用了,谢谢

网友:
检测下硬盘是否有坏道,没有的话换个内存条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