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0 30秒左右掉电

楼主(2019-04-02):
联想E430,版号LA-8131P,独立显卡,N卡,卡拆卸CPU,开机鞥显示,大概亮30秒左右掉电,每次开机都是这样,BIOS刷了两个,没有效果,修了一天了,没有思路了
cpu

网友:
先简后难的原则维修。
先测量各单元供电是否正常产生先

网友:
背面有没有nec的家伙。

网友:
散热不好吧

网友:
温控电路

网友:
拔掉硬盘进PE试试掉不掉电,看看19V插孔连接线

网友:
进bios 把显卡关闭 试试 显卡出问题也会引起掉电

网友:
温控先查了再查CPU供电再不行查其它各路供电,尤其是注意滤波电容。

网友:
看下BIOS里面掉电不,如果也掉看下供电有没有杂波。不如不掉,先去掉温控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