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mini2 花屏幕缺陷

楼主(2019-04-02):
ipad mini2 花屏幕缺陷。 一般都是直接给客户更换,这种屏幕能修吗,应该是排线问题吧

网友:
是排线。但是据说压不了。。。。

网友A:
应该是屏驱动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屏驱动问题吧

?

网友:
应该是排线的问题,压屏好像做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