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805白屏维修

楼主(2019-04-02):
同行拿机子过来开机白屏
点屏没问题,那就是主板了,拆机测量屏线CN2003接口,发现LCDVCC 22 23脚没电压不正常

测量发现lcdvcc经过了u26 测6脚3.3v  3脚也3.3v  1脚还是不输出,芯片问题,直接飞线一脚连6脚

开机正常了,上亮机图

网友:
这样连也可以?

网友:
当然可以只是不受控而已。只要亮机就行了。

网友:
修屏这一块就是直链

网友:
厉害 ,这个竟然不是屏坏了

网友:
这种白屏就是送钱的机器,修过N台!

网友:
这样飞线不会有什么影响吗?请问,这个芯片的作用在此是干嘛的?

网友:
只要屏不起雪花好像都没有什么问题哈

网友:
找不到配件的时候只能直连了,开机会白屏闪一下而已。

网友:
这样连应该没什么问题,只是信号不同步而已

网友:
这个是通病,修好很多台了

网友:
最好不要飞线,我遇到过一个Lenovo,也是飞线解决,结果不到一个月回来,最后发现CPU挂了

网友:
联想很多屏供电是用的一个5脚转换芯片,都是直接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