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集线器端口上的涌动

楼主(2019-04-02):
遇到台小七不充电不联机,联机提示集线器端口上的涌动,充电没反应。

U2换了三个,充电芯片换了两,U2芯片供电和阻值都正常,外配问题也排除了。各路大佬们帮我看看。

网友A:
我遇到过,联想和华硕的,联想的我把设备管理器里面有一个hub禁用了,后来再也没提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过,联想和华硕的,联想的我把设备管理器里面有一个hub禁用了,后来再也没提示了。

不是电脑问题,手机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电脑问题,手机问题。

同一usb口你插个移动硬盘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一usb口你插个移动硬盘试试。

换其他手机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