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 r13待机电压有不触发

楼主(2019-04-02):
hpg4无法开机,检测pu3芯片第14脚对地短接,对照图纸找不到原因了,请教各位大佬。

网友A:
正常状态就是接地,上电无电压查+3Vcpu是否对地

网友B:
应该是桥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桥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状态就是接地,上电无电压查+3Vcpu是否对地

+3vpcu对地不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