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A2860 好多电容短路可能吗

楼主(2019-04-02):
先说明目标手机夹电不开机……
我在测量那些电容时,发现如下两图地方电容都短路:

经查电路最有可能的地方是VLTE_PMU地方短路,但拆下来后一样短路:

因C105主板没安装,拆了C108但还是短路。
难道是MT6735点连或烧了?

因此型号的主板三大IC都封胶了,现在天黑不好搞了,有没有可能是前两图的某个电容短路了?

网友A:
既然短路了,就直接烧吧,那里发热拆哪里或许很快就能找到损坏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短路了,就直接烧吧,那里发热拆哪里或许很快就能找到损坏元件。

好的,谢谢了,只能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