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请教苹果主板拆件温度!!

楼主(2019-04-02):
苹果主板封胶元件超过多少度容易爆锡?是不是超过335度就容易爆锡!

网友:
不一定 看手工

网友:
您的经验的,多少度?

网友A:
小芯片直风枪350360上去几秒翘掉,硬盘wifi旋转风290左右30秒下刀,风枪不一样温度不一样,具体你找块废板试一下,记一下温度

网友B:
楼主这问题问的,苹果手机还是平板还是笔记本主板?风枪是什么?温度、网速、加热时间、风枪品牌型号、风嘴大小、内嘴距离元件的距离....很多因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问题问的,苹果手机还是平板还是笔记本主板?风枪是什么?温度、网速、加热时间、风枪品牌型号、风嘴 ...

快克2008旋风风枪,已改风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芯片直风枪350360上去几秒翘掉,硬盘wifi旋转风290左右30秒下刀,风枪不一样温度不一样,具体你找块废板试 ...

您微信多少,加下您,微信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问题问的,苹果手机还是平板还是笔记本主板?风枪是什么?温度、网速、加热时间、风枪品牌型号、风嘴 ...

苹果手机主板!

网友:
达到爆锡的温度也是慢慢升上来的。如果温度高就快速拆掉。温度低就吹得时间长一些。这个要自己慢慢实验。

网友C:
还得看什么机型,260度不会,但这个温度吹6S和6sp会爆上盖。最变态的一次,220温度cpu割胶上盖都能爆,神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得看什么机型,260度不会,但这个温度吹6S和6sp会爆上盖。最变态的一次,220温度cpu割胶上盖都能爆,神奇

能加您微信吗?

网友(2019-07-25):
引用 网友A:
小芯片直风枪350360上去几秒翘掉,硬盘wifi旋转风290左右30秒下刀,风枪不一样温度不一样,具体你找块废板试 ...

您用的什么牌子的直风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