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H61C V5.0 主板问题不插内存有报警 插内存无限重启

楼主(2019-04-03):
如题,一块昂达H61C V5.0 主板 g1820  不插内存有报警不掉电, 插内存1秒掉电,自动无限重启, CPU1.2V内存1.55V桥1.82V供电应该都正常。刷v7.0 bios.插内存也报警,刷回V5.0问题依旧。求思路。

网友:
超小板,连个pci都没有。插不起诊断卡

网友:
该换的都先换一下,程序刷回原版本的,再不行就上内存组值卡查条件

网友:
补充一下,刚才取下bios芯片发现又变成空白的了,刷入的时候校队过的。

网友:
内存打阻,测信号,pch面大, 坏板卖70 好板asus iga 120  angda  差价不够维修费, 除非你是IP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