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B9012ec刷写的疑问

楼主(2019-04-03):
论坛上刷写的方法是用转接板,但有没有老司机解答下能不能用普通的8脚BIOS转接座把1。2。4。5。6。飞到键盘引脚上,主板上电进行在线读写,试过的麻烦回答下

网友:
这个想法不错啊

网友:
9012一直是键盘飞线刷写的,找对脚位就行

网友:
飞线你要找对感觉

网友:
当然可以啊!

网友:
没问题,我都是这么刷的

网友:
不行,不好刷

网友:
反正我的809H这样连没好刷

网友:
不用转接板的话。 还得接地和3.3V啊。

网友:
练好焊工。  用转接板比飞线快多了。

网友A:
我用RT809F飞键盘连接座刷过KB9012 KB9022 都成功过,你可能是没有找对脚位吧,按照论坛有个KB9012的PDF搞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RT809F飞键盘连接座刷过KB9012 KB9022 都成功过,你可能是没有找对脚位吧,按照论坛有个KB9012的PDF ...

我也是连的键盘总是说少连接脚位,我的5根线再加一根地线看下图,这还没来的及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连的键盘总是说少连接脚位,我的5根线再加一根地线看下图,这还没来的及拆

连接好后不要用自动识别芯片型号的那个按钮,手动输入型号看下是否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连的键盘总是说少连接脚位,我的5根线再加一根地线看下图,这还没来的及拆

主板要连接上电源不要开机,EC要接3V供电

网友:
可以的       只是程序坏的话   没必要拆下来刷      直接飞线

网友C:
接五根线

网友:
我自己试过5根线,刷不成功,用的809h,还是花几块钱买个离线转接板吧

网友:
这种太麻烦了吧,买一个EC的就可以了,我都用坏几个了,都是点掉了

网友:
这个可以的,4个信号线,一个供电,两个地线接好就行

网友:
点我头像,看我的帖子,有很几个案例你可以看看,都是写9012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接五根线
就是这种接法接的,键盘脚位跟EC也对过无误

网友:
昨天还刷呢,接6条线,保证ec要有3.3电压。

网友:
可以啊,我一般飞键盘接口,主板供电,但是线的短,还有接地

网友:
可以的 给个图片 对着接就好

网友:
这种刷程序很麻烦线还不能飞太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