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 不出CPU电压

楼主(2019-04-03):
一块GA-H61M-DS2 不出CPU电压,借一个图 20.30.31是4.75V,已拆DQ19,理论应出基本电压,但就是这几个条件都有了,IC也换了,依然不出基本电压,请问高手们,不装CPU情况下,IC还要什么条件才能出电压

网友:
不装u  不出电压

网友:
已断开18脚对地电路,按许多技术员说,应该出

网友A:
CPU有没有短路,主板时钟出来了吗,CPUPWROK要先出哦
VBOOT上面的三极管摘掉可强出供电

网友:
CPUPWROK 已经出了,VBOOT上面的三极管也摘掉,就是无强供电,IC也换了。现在主要是先要修好能强出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有没有短路,主板时钟出来了吗,CPUPWROK要先出哦
VBOOT上面的三极管摘掉可强出供电

CPUPWROK 已经出了,VBOOT上面的三极管也摘掉,就是无强供电,IC也换了。现在主要是先要修好能强出电。

网友:
会不会芯片不行,有料板从上面摘一个好的芯片对比试下。有示波器的话直接秒杀,看有没有过流,欠压,NTC温度检测脚有没有查下

网友:
你再查下这个辅助驱动芯片有没有问题,下管有没有保护,PWM3为低,下管G级为高。

CPU取下,各个上下管G级打下值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