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忙,联想笔记本n480不开机,掉电

楼主(2019-04-03):
cpu两个电感电压不足,一个高一半!

网友:
其他正常

网友:
其他电感正常

网友:
那两个是0.2v左右

网友A:
到底是2v还是0.2v    先按套路把u供电修正常  , 注意svid    不行干u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到底是2v还是0.2v    先按套路把u供电修正常  , 注意svid    不行干u

是0.2v左右,图片打错了,改不了。多谢

网友:
滤波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0.2v左右,图片打错了,改不了。多谢

0.2V应该是感应电吧,示波器一戳就能看出来,肯定没波

网友C:
小朋友,基础先练好,不能越级,急不来的

网友D:
有没有换芯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朋友,基础先练好,不能越级,急不来的

大神你好,我没学过修电脑,就是比较感兴趣,我读书也少,别笑话我,胆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换芯片试试

工具就一个万能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