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神州 6-71-W65K0-D02 解决掉电,报警,UEFI转WIN7模式

楼主(2019-04-03):
  我下了论坛的几个bios都不行,想想都坑爹,又在淘宝上买了两个才好
在这里我给大家总结的是 蓝天的板子一定要对准版号下bios
我的机器是uefi的模式可以量机,bios改设置win7模式就是不行不亮,一改外接亮内接不亮
刷了很多论坛的bios都是不亮,最终在淘宝上买了第一个不行,换了一家买第二个才好,
      真是TM啃爹!!!!!

在这里,希望兄弟们给加点分,为了这个机器我耗了很多分,谢谢了

网友:
我也碰到过,不过是台式机H61H2-AD这款,千万要注意了,有4M的和8M的。
我的是4M的,刷的也是4M的。
我原来是跑码的,不上内存,会报警。
连刷三个没用,什么原机备份,某宝买的都不行,不上内存连警都不报了。
将原来刷回去就报警。
客户急要,直接换板了

网友:
要是换第一次不好我就不刷第二次了,看来以后得多换几个试试

网友:
这个可以在系统下刷吗?

网友(2021-01-31):
测试正常,开机快。

网友(2024-03-25):
神州 6-71-W65K0-D02 解决掉电

网友:
显卡无电压,风枪加热下显卡电感边上,不掉的。有显示,冷机开,又是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