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70

楼主(2019-04-03):
独立显卡驱动打不上,是R9-275的显卡,只要集显和独显同时打驱动,就会蓝屏,重启。显卡芯片已经换了,还是一样,有知道的师傅支招,谢过了。

网友:
我遇到的打不起驱动的大多BIOS,只有一个是显卡供电,MOS管是一体双管那种。四个双管一起换掉。

网友:
检查显卡小供电  3.3V .1.5V .   BIOS

网友:
先软后硬,稀奇古怪的问题BIOS先排除

网友:
刷BIOS    换驱动

网友:
先不要动硬件A卡驱动打不上,大部分还是驱动的问题,先重装系统吧,最好纯静版GHOST也可以不过不要装显卡驱动,先用官网驱动试试,官网驱动如果不行把两个驱动都卸载了,用驱动人生。

网友:
这个MOS管确实坏的多,要检查一下!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显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的打不起驱动的大多BIOS,只有一个是显卡供电,MOS管是一体双管那种。四个双管一起换掉。

好的,谢谢!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显存,

我也有点怀疑显存。。。。。。。。。。。。。。。。。。。

网友:
如果官网下载的驱动也是这问题可以先刷BIOS,不行看看CPU或看电路是不是有问题了

网友:
先排除软件驱动的事.再试试有没有可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先刷BIOS试试,还有显卡的供电看看都正常不

网友C:
我遇到的打不起驱动的大多BIOS,只有一个是显卡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遇到的打不起驱动的大多BIOS,只有一个是显卡供电

BIOS从新刷了,还是一样。显卡供电也正常。

网友D:
修好了吗  修好了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好了吗  修好了分享一下

还没有啊,这玩意板子薄,容易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