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机报错]
iPadmini 2硬解,写好资料装上硬盘之后刷机,报错4014,不知道搞哪里了’

楼主(2019-04-03):
iPad mini2 解ID,拆掉硬盘写好资料装上之后,刷机报 错4014,有知道的不,是哪里搞坏了

网友:
拆下,重写资料.脚位植锡做好一点.再看看周边有没有缺件.4014大部分是硬盘没焊接好.

网友:
重新换个硬盘

网友:
上盖爆了

网友:
电池没电了

网友:
换硬盘一样

网友:
我是换回原硬盘能开机了,所以就换了一个硬盘好的,也是4014吓得自己头皮发麻,以为cpu虚焊了。

网友:
换的硬盘可以吧,还是没有换好硬盘

网友:
再换个硬盘试下,如果不行的话就加焊一下

网友:
mini2拆硬盘很容易造成硬盘旁边的小音频爆锡,造成报错4014,另外也有可能是上盖爆锡

网友:
再换个硬盘试下,再换个硬盘试下。

网友:
极少数是硬盘没装好  你这个百分之九十九cpu爆了

网友:
焊盘问题吧,遇到过,排除先刷机报错什么拆掉盘 在刷看报错 是不是  9或者40往下排除呗理论不好手工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