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杰a68mk开机不亮

楼主(2019-04-03):
收到块板,不亮机, 电压测了都正常,没1x接口检测卡,胡乱搞了开始,波形也有,就是不亮,后来插上spek小喇叭,开机内存报警,检查内存供电正长,但是内存报警一直响,查了下有个0欧电阻挂了 就这个r1899换了个开机ok了

网友:
R1899是什么东西?

网友:
通病来的spd电压吧

网友:
上个图,详细标注下就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