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CL L55E5800A-UD液晶电视开机卡LOGO故障维案例

楼主(2019-04-03):
TCL L55E5800A-UD液晶电视开机卡LOGO故障维案例

  机器型号:TCL L55E5800A-UD

  机芯:T962

  故障现像:液晶电视开机卡LOGO

维修与分析:

  以为是软件故障直接强制升级后还是无法进入系统,故障依旧,直接更换EMMC后软件也顺利写入,开机后故障还是死机卡 TCL 界面后无动作!一步一步查条件,查各项供电条件均无异常,看打印信息卡在了如下信息,[ 0.000000@0] Reserved memory: incorrect alignment of CMA region[0.128877@2] Unable to handle kernel paging request at virtual address eb38fb803e5bd2e0。

  大致意思可能是内存分配不正确。拆下散热片后发现老调重弹的问题,工厂导热胶可能是免费不要钱直接糊满了整个主芯片,请看下图:

  因为这样的问题存在不少,热胶存在一定的水分涂抹过多导致渗入主芯片BGA脚后使用一段时间会出现BGA过早氧化脱焊等情况,会出现通讯不良或各式各样的问题,这个芯片比较小而且四周都灌满了导热胶芯片被胶粘在焊盘上,用BGA焊台不好操作,用刀片轻轻清理四周的导热胶后直接用热风枪加热后BGA融化后,用刀片轻轻插入撬起芯片即可。

  拆卸芯片后发现主芯片已有很多脚位腐蚀氧化掉点情况,重新植球修复或更换全新的主芯片修复率会更高一些。拆下主芯片后仔细清理焊盘和四周多余的导热胶,清理过程中直接用烙铁调至到400度轻轻刮导热胶很容易被挂下来,用刀挂很容易挂伤PCB导致露铜或者断线等情况。清理完焊盘后在焊盘和芯片上涂抹薄薄一层焊膏即可。芯片对好位置后直接上BGA焊台,等主板冷却后上电试机正常。

  至此,TCL L55E5800A-UD液晶电视开机卡LOGO故障修复。

网友:
大师级维修,666,我一直看不懂那些打印信息,也很少去看

网友:
请问一个32寸创维,有时会突然黑屏但有声育,是哪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