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低分屏可以用高分屏线吗

楼主(2019-04-03):
师傅们我最近接到一个17英寸显示器我可以用1080p双8显示器屏线点亮它吗。我怎么也调不到正确的分辨率。总是提示最佳高分辨率是1920X1080。实际上该屏幕的分辨率是1366x1024

网友:
理论上是不可以的。

网友:
可以的吧,我都是高分普分直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