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225不出待机电压

楼主(2019-04-03):
acer笔记本 没有待机 测tps51225  vin19v正常 vreg3和Vreg5 都正常  en1 en2 都有3.3v 就是不出3.3 v和5v 芯片代换过   3.3和5v也没有短路 我换的芯片是1225c 应该是通用吧  这个机器应该是开机有3.3和5v吧

网友:
笔记本型号是n15q12
还有t5000-72pj

网友:
电容换了吗

网友:
已经换过电容了了 还是一样的故障

网友:
换芯片吧。。。。。。

网友:
这种基本就3种可能。1.滤波电容 2.後级微短保护。3.芯片损坏。前两种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不一定通用的。

网友:
我也有遇到没修好芯片都换了。你那个现在修好了吗?

网友A:
51125 1225c是我看错了吗 还是楼上的都看错了  还是楼上的都在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51125 1225c是我看错了吗 还是楼上的都看错了  还是楼上的都在灌水

除了51225a貌似都是通用的吧

网友:
后记有短路吗

网友:
我看图纸上是51225       芯片搞正确是第一部,

网友B:
51125和51225不通用吧,如果是51125建议检测REF脚,哪个电容坏,也不出电压

网友:
谢谢大神谢谢大神谢谢大神

网友:
有的是要出发以后才出待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51125 1225c是我看错了吗 还是楼上的都看错了  还是楼上的都在灌水

下班着急发帖 打错了  正确的是51225 不好意思

网友:
你拿个电压去烧一下,看看有没有微短路

网友:
先把后级断开
反馈 自举都查一下
我一般先这样排除 然后在换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51125 1225c是我看错了吗 还是楼上的都看错了  还是楼上的都在灌水

你眼神不好吧 人家说的很清楚51225 51225c  你偏偏来个51125

网友:
我就想问一问,修好了没,以前好像也遇到过一个,没搞定

网友:
tps51225  vin19v正常 vreg3和Vreg5 都正常,查驱动脚电压,自举电压,反馈脚电压。

网友:
示波器量一下,看看瞬间有没有

网友:
还有个TONSEL脚也要检测

网友:
2级有短路吗  我上次遇到一款2级电路短路 引起无3V 5V 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51125和51225不通用吧,如果是51125建议检测REF脚,哪个电容坏,也不出电压

这两个芯片大小都不一样,何来通用一说

网友:
仅仅修个供电应该还是不难的,按芯片工作条件来查呗。

网友:
看看3v或者5V供电后级有没短路??漏电也会这样,芯片内部保护了,自己拆掉电感,然后接个3V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两个芯片大小都不一样,何来通用一说

肯定不通用。人家已经说了 ,图纸和描述的没搞一致

网友:
示波器打一下看瞬间有没有电压

网友:
请参考我发表的acer e4-471维修,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宏碁大多是滤波不行,顺便查一下自举,修到几个自取不行的。

网友:
这种芯片是最容易坏的,呵呵,换个全新的看看吧

网友:
再换一个试试.......................................

网友:
同意18楼的思路,还是先查下外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