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开机提示输入系统密码

楼主(2019-04-03):
外星人15 r3开机提示输入系统密码,ec 桥 bios都刷了,还是不行,这个有密码芯片不 求大神告知

网友:
单片机 或者储存芯片

网友:
有些机型的只允许你写经过签名的程序,不允许你没有密码直接写受保护的,需要服务编号算出来密码

网友:
应该在ec附近有个小八角的芯片

网友A:
这个可以拨打外星人客服,提供机型服务代码,自己身份证照片免费帮你解,工作日一般两天就可以给你把密码发过来,亲试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拨打外星人客服,提供机型服务代码,自己身份证照片免费帮你解,工作日一般两天就可以给你把密码发 ...

好奇密码咋搞定的

网友:
以前的ibm有加密芯片的,换掉就好了,外星人没有遇到过,修好了讲一下

网友:
有空折腾下这个,楼主联系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拨打外星人客服,提供机型服务代码,自己身份证照片免费帮你解,工作日一般两天就可以给你把密码发 ...

好的,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拨打外星人客服,提供机型服务代码,自己身份证照片免费帮你解,工作日一般两天就可以给你把密码发 ...

怕客户是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拨打外星人客服,提供机型服务代码,自己身份证照片免费帮你解,工作日一般两天就可以给你把密码发 ...

这个也行??  这招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