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mini3 换屏不灵问题

楼主(2019-04-03):
ipadmini3 换触摸后不灵, 拆开重新看发现 有一个考边框这边有一个引脚有点歪 用镊子一碰掉了2个都掉出来了  最后飞线装好测试正常 换过很多第一次遇到这种希望大家 小心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清晰,经验老道,他是换触摸屏的时候不注意的话上半部的边框会压太紧导致触摸失灵,楼主还是厉害飞线过去,可以的,学习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有点难理解你的意思 最好来张图 我也换过不少mini屏了倒是没遇到过

楼主意思应该是触摸座子扣坏了

网友:
搞这种就是要细心